楼主(2005-01-20):
上头让我做这个,我还是菜鸟阿。我只知道一点点保护。

网友A:
我们这里润滑油、动力油站都用3个压力开关连锁的 3取2表决

楼主:
谢谢,能说一下风机启动过程中油站的工作过程吗?

网友A:
具体到风机上有轴位移 过大联锁停机还有就是逆流

网友A:
当然油位正常 温度正常 压力正常
一般都是一用一备
润滑和动力油站都是这样

网友A:
有实验回路 不知道你们那里是怎么设计的
动力油还有检查油是不是干净的差压开关
油滤器差压控制

网友A:
当然两个油站都是先启动 并都正常的情况下
才启动风机的
还有盘车电机要开

网友A:
风机的喉差也联锁停机的

楼主:
我们的油泵在主辅切换时油压波动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