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1-20):
谁能告诉我  TOP 命令怎么用?
比如 [TOP  H0E  H10B  K1  K1] 这个STEP 的每个数字表示什么?

网友A:
不是OMRON 的。偶不懂。

楼主:
是MITSUBISHI的,
难道没有人用MITSUBISHI?

网友B:
三菱的对外部器件的写指令TO,TOP表示脉冲触发,HOE应该是器件的首地址,后面的应该是目标地址.看看指令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