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毯改进

楼主(2005-01-20):
电热毯一般有高低2档,我那个毯子晚上开一会就热,过一会又冷了,老是要频繁开关,有没办法让它恒温。跟电饭锅保温一样。

网友A:
测量哪一点呢?用可控硅任意调节功率也许还可行,

网友B:
造价很高啊!

网友C:
可以哈
不过你要先告诉我你  在 电热毯上面放的是什么啊?
如果是人的话就没办法了
不是的话还可以找的恒温的东西来装上啊··

网友C: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恒温的哈老大你娃娃就困难睡不着了哈
你想是不是啊?
再说了有那个必要吗?没什么市场前景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要研究了哈

网友D:
我用时间控制器控制,通电15分,停25分,循环.很好用.不冷不热.

网友E:
串联一个50度温控器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用时间控制器控制,通电15分,停25分,循环.很好用.不冷不热.
好办法

网友G:
使用DS18B20和单片机可实现0下到0上100多度的范围,你觉得哪个温度好,就定在哪里。

楼主:
综合考虑,我同意6楼的看法。

网友H:
你把电热毯的开关取下来,找一个台灯上用的调节亮度的接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