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0):
请问三相四线设备,三条火线,另外一条到底是接地线好还是接零线好啊??或是都可以呢?
各位前辈指教啊!!

网友A:
蓝色是零线黑色是地线

楼主:
如果接零线不行吗?
我接过了
好象没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B:
我们常用的电力系统,一般都是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在变压器的出线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在输出的所有线路中,零线最终回到变压器这一个点上,而地线则不同,在一个系统中,可以有多个不同的接地点。
我认为还是接地好,但接地电阻不要太大。

网友C:
你首先要分清三相四线的设备的那根线是保护用的(这可以从你的设备说明书上知道得很清楚的),还是工作用的:再者要分清你公司的电气设备都是采用的哪种保护方式: 如果你那根线是保护用的,并且你公司的电气设备都是接地保护,那你最好是采用接地。建议你是看一下规程,上面说得很清。而且感觉你对安规不太了解,作为一个电工,这是不行的。安全第一!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我还是新手,所以还有很多不懂,以后还要向各位多多学习啊!!

网友D(2005-04-19):
要看什么系统,同一系统不充许一部分接地另一部分接零.

网友E(2007-09-20):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要分清三相四线的设备的那根线是保护用的(这可以从你的设备说明书上知道得很清楚的),还是工作用的:再者要分清你公司的电气设备都是采用的哪种保护方式: 如果你那根线是保护用的,并且你公司的电气设备都是接地保护,那你最好是采用接地。建议你是看一下规程,上面说得很清。而且感觉你对安规不太了解,作为一个电工,这是不行的。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