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0):
一台水泵,电机2.2KW,变频器驱动,在60HZ下工作时,三相不平衡,两相5A,另一相7.8A,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现场情况而定。

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原因有:1.电源电压不平衡,2.缺相,3.绕组相间或匝间短路,
                         4.绕组支路断路,5.首尾端弄错等都有可能三相电流不平衡的。
供参考。

网友B:
六六六六说的对,基本概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场情况而定。

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原因有:1.电源电压不平衡,2.缺相,3.绕组相间或匝间短路,
                          4.绕组支路断路,5.首尾端弄错等都有可能三相电流不平衡的。
供参考。
1.电源电压不平衡?????????????
用了变频后电源不平衡还会造成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么?

网友D:
先查电源电压,电压稳定基本就是电机绕组问题,实在不行换个电机,反正也只有2.2KW.

网友E:
可能是电机内部有生锈的地方,导致磁阻增大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F:
换一下ABC,看看电源是不是平衡(可控硅和控制回路的特性是不是变了),然后再查其它的。

网友G(2005-02-22):
            樓上大哥說的對.看看是不是變頻器

网友H:
转子偏心也会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