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0):
我用的数字量输入模板是带硬件和诊断中断的,该模块可是上升沿、下降沿和双沿触发。
我看资料上写当发生硬件中断的时候,会执行OB40,可是我怎么试就不行呀,那位朋友知道,望详细告知,谢谢!

楼主:
我在OB40里写了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一个常闭开关和一个输出,如果执行OB40的话,输出就为1了。可是,输出始终是0,那就证明没有执行OB40。
我想是不是6ES7 321-7BH01-0AB0这个模块的参数没设置好呀?
(Digital input module DI 16xDC24V, with process and diagnostic interrupt),我只是选中了hardware interrupt,还有下面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不知道这样行不?
知道的朋友,帮下忙了,谢谢!

网友A(2005-04-23):
是不是只有硬件执行中断时OB40才运行?平时不运行。

网友B:
对的,对应于程序高速的响应!

但相应的触发位要注意与OB40的暂存位对应,看看帮助,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