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1):
我想在程序中实现一个一分钟中断一次,在CPU的硬件模块中的TIME_OF_INTERRUPT 中设置后没有变化。有尝试在程序中用SFC28和SFC30来实现,在程序中监控,SFC28和SFC30都正确执行,返回值也正确,但是还是不能执行,在这里向各位高手请教!!!
  有二点疑问:
 1:CPU的时钟和电脑的时钟是同步的吗,如何设置同步。
 2:SFC28和SFC30能放在OB1中循环执行吗,是不是在这次中断还未执行的情况下,下次的中断不能执行,是不是要根据中断的状态字来判断。

楼主:
各位老大们,帮我解决一下定时中断的问题吧,

网友A:
能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在STEP7中的PLC菜单中选定系统时间设置来设定系统时间

网友B:
试试在定时中断如OB35(100ms)里面设一累加器,累加到1分钟就触发事件并复位累加器重新累加。

网友C:
楼上好方法。有些cpu不支持ob10之类的时间中断。
另,cpu时钟可通过sfc0、1进行读写,让电脑定时对cpu校时(其实写一次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