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5-01-21):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变频器工作时显示为0.00,有进电压,没有出电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假设输出的不是0V,而且有个电压,假设100V,那岂不是给这个交流电机加个直流电压了。如果不是在需要制动的时候,那电机恐怕离毕业不远了。

网友B:
看看说明书0.00表示什么意思?
如果是频率的话,一般这个时候该报警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报警?难道变频器不允许输出0.00Hz?

网友C:
变频器是有最低操作频率限制的,还是先看看他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D:
如果是频率,那意味着给定为零,那当然有电压输入而没电压输出。

网友E:
问题没说明白,说详细点,否则大家就得猜闷了。

网友F: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G:
显示为0.00,运行灯(RUN)是不是在闪烁?可能是你给了起动信号而频率指令为零.

网友H(2005-03-07):
我靠,你变频器是不是只是送了电,而根本没有运行,处于等待模式吧。哈哈。

网友H:
变频器送了电,肯定有进线电压,要不然你什么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设置参数,需要外部给它一个运行信号,它才会运行,如果你一送电变频就有电压输出,那多热闹。

网友I:
找乐,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