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传感器选型

楼主(2005-01-21):
各位大虾,请问测程为±10mm,精度为0.05mm,选那种位置传感器比较好啊。

网友A:
需要知道检测物是什么?是否透明或颜色变化较大,物体表面是否很粗糙。
推荐一款激光位移传感器,正好适合你的要求。
扩散反射型,点光束,检测距离40±10mm,精确度0.002mm,型号ZX-LD40+ZX-LDA11
若物体表面较粗糙,可以用线状光源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其他参数一样,型号ZX-LD40L
如果需要更详细资料,可以和我联系,E-MAIL OR CELL PHONE:)

网友B(2005-12-28):
怎么设置??难!!!
我正在使用这产品---扩散反射型,点光束,检测距离40±10mm,精确度0.002mm,型号ZX-LD40+ZX-LDA11---,有两张设置说明书,英文的。很难设置啊,不知道他里边的设置值的具体含义,  还有我需要设置       +/-0.005mm 范围内的值,但他只能设置  0.2mm  内的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光栅尺,磁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