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1):
你好!你能帮我解释一下,下面这段程序在PLC上的对应点是什么吗?谢谢  PLC型号为欧母龙CQM1H—CPU21
  LD  0.10
ANDNOT  1.00
AND   2.14
 OUT  20.00
  LD  0.01
ANDNOT 2.15
ANDNOT 100.01
OUT  29.01

网友A:
小数点前面是通道号,小数点后面是具体点号.

网友B:
请教,那比如西门子的SM321 DI 32*DC24V的输入模板,是不是就是4通道32点?

网友A:
偶不懂西门子

网友C:
那要看你sm321接的位置了,才能确定是通道数。

网友D:
OMRON PLC CQM1H-CPU21总可为256点,输入区为IR000.00~IR015.15(或IR00000~IR01515)
输出区为IR100.00~IR115.15(或IR10000~IR11515)
你的程序里:0.10、 0.01、 2.15、 2.14、 20.00、 29.01等为输入点或工作点(输入未用时可作工作点)
100.01为输出点
第一段为工作位20.00=1的条件是:0.10和2.14为1同时1.0为0
第二段为工作位29.00=1的条件是:0.01为1同时2.15和100.01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