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跑位的问题

楼主(2005-01-22):
在人机上设定有几组程式控制伺服做反复运动,机械传动部分是精密滚珠螺杆加联轴器.
问题是每次调用另一组程式,马达就跑位;改变设定值,让马达运转,再改回原来的设定值,马达就可以正常工作,无跑位.不知其中原因?

网友A:
很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建议每次做设定之后,伺服电机先寻零。

网友B:
同样楼上的,每组程序都先寻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但是每次调用一组程式时,都有先寻零的措施,人机上也显示到零点了.而且有时调用另一组程式时,很正常,无跑位,不知是否和光电编码器有关?

网友C(2005-03-18):
你用的是不是增量式编码器?如果是可能存在误差积累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没有作闭环控制,而且每组程序电机的转速不同,而你用的是增量编码器的零位信号反馈给HMI的,这样由于速度不同的原因实际回零不不准确,所以造成你所叙述的结果。如果我分析的没错,有一种方法可以偿试,在调用第二组程序之前先做一次反转回零动作,这样会减少很多误差,你试试吧!问题着急可以和我电话联系,010-88579715 李,另外我公司网站有不少西门子伺服系统的资料,www.simocontrol.com这些资料很有用,你去看看吧!就算对本人如此辛苦回复的回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