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2):
我在压缩机空冷器的电机上的铭牌看到了这样的标记:
HP:40
AMPRESS:52.8 kva
我查了马力和kva的换算,这两个值是不等的,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AMPRESS是什么意思?我查了很多词典都找不到啊。
如果我向领导报发动机功率,那应该报哪一个啊?
谢啦!

网友A:
电工单位太多
马力在美国和欧洲是不同的,虽然名称一样,具体讲,美国的100马力与欧洲的100马力不一样大,具体我不太清楚,你还是报国际单位制的,如果老板要问几匹,你可以按照中国人的1马力等于735瓦特来算.

楼主:
谢谢啦
你的意思是如果老板问我功率多少,我就回答是40*735瓦吗?
可那个52.8kva怎么办啊?
到底这里的52.8kva表示的什么呢?

网友B:
kva  这个也是容量的单位,1kva  在电压1k时用电电流为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