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2):
我是变频器菜鸟,最近才开始接触变频器,各位大哥能告诉我死区时间是做什么用的吗?通过什么来调节死区时间的大小,并且控制在多大的时候最好。

网友A:
这话题看来很专业呀。死区时间是指控制不到的时间域。在变频器里一般是指功率器件输出电压、电流的“0”区,在传动控制里一般是指电机正反向转换电压、电流的过零时间。死区时间当然越小越好。但是所以设置死区时间,是为了安全。因此又不可没有。最佳的设置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越小越好。以不炸功率管、输出不短路为目的。

网友B:
请教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设置哪些参数,可以使死区时间小些,我选用了
三菱FR-E500的变频器,电机功率为1.5KW。

楼主:
谢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是通过什么能控制死区时间的大小,并且换一个大一点的功率管不行吗?

网友A:
to  szcb:具体的参数设置,必须由制造商的技术支持确认,我没有用过三菱的装置,而且死区时间是不是能改还要另说呢。我一般使用默认的死区时间。因为死区时间的大小,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的使用效果。我想反问,为什么要关心这个指标,有什么问题使你想到了要调整他呢?

to  没名:靠换大的功率管解决不了短路问题。可以去看一看有关pwm(脉宽调制)方面的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可能是在晶体管放大器专业教材的章节中。对于一个桥臂的两个功率管子,不能同时导通,靠死区时间保证轮流可靠的导通与截止。如果一个同桥臂的两个管子同时导通,就是容量再大,也要完蛋。这叫“逆变颠覆”。很可怕。炸管子的时候象手榴弹爆炸一样,还伴随着火光(大功率的)。

网友C:
变频器的有两个参数:最低电压及最低频率,将此两参数设大一点,也就意味着死区变大吧!?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D:
死区时间是指两种状态的中间态,比如正反转之间的死区。看来大家在讨论PWM控制中的死区,它是指上下桥臂同时关断的时间,理论上应该是上下管是互补控制的,但是因为功率器件的开通与关断时间不一致,为了避免一个还没完全关断而另一个就已经开通,插入的一段两者同时关断的时间。这段时间的输出电压决定于当时电流方向,而不受控制,所以会增加谐波。不太可能通过参数设置来改变它,这是生产厂家的事,但会作补偿算法。

网友E:
楼上的说的不错。欢迎多来指点。

网友F(2005-08-31):
由于IGBT等功率器件都存在一定的结电容,所以会造成器件导通关断的延迟现象。一般在设计电路时已尽量降低该影响,比如尽量提高控制极驱动电压电流,设置结电容释放回路等。为了使igbt工作可靠,避免由于关断延迟效应造成上下桥臂直通,有必要设置死区时间,也就是上下桥臂同时关断时间。死区时间可有效地避免延迟效应所造成的一个桥臂未完全关断,而另一桥臂又处于导通状态,避免直通炸模块。
    死区时间大,模块工作更加可靠,但会带来输出波形的失真及降低输出效率。死区时间小,输出波形要好一些,只是会降低可靠性,一般为us级。一般来说死区时间是不可以改变的,只取决于功率元件制作工艺!

网友G(2008-03-17):
死区的现象 是不是 会 保证 电机 不会 反复 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