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2):
一台pro-fase的触摸屏,运行时显示内存已经被corrupt,然后显示需要进行初始化内部内存,检查两种内存都没有问题,请 教,触摸屏的组态程序是否丢失,如没有丢失,怎么做??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第一次使用profase的东西,不要让我丧失对此中品牌的信心,
多谢,设备停产4天了

网友A:
显示: screen memory data is corrupt  ?

画面数据存储器数据破坏了.

格式化重传吧.

网友B:
程序有备份吗?什么型号的呀?
问谁买的呀?如果直接进口的,没通过国内的代理商,可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