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2):
按钮S是一个两常开、两常闭的按钮,这里用了两对常开触点,两个符号之间应该有虚线连接以示联动。画虚线时总是会出现信号标志。请问这个虚线应该怎样画?谢谢!

对不起贴错图了。

楼主:
应该是这张图。

网友A:
画虚线时,要把线的特性定义为非导线(取消选择工具栏中的“导线”状态按钮),因为这条线只是用于示意,之间并没有电气联系。

网友B(2007-11-19):
比思专家好:我在电气连接的时候 出现    “正确的装配图
                                                         非法连接”               的提示,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C(2008-03-12):
楼上的估计是激活了[正确的装配图]这个复选框。在[设计方案数据]这个对话框的右下面有个[正确的装配图]这个选项,不要打钩就可以了。如果不是那就不知道了
刚从网上买了本书正在学习中

网友D(2013-09-17):
直接将要联动的开关连接到一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