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2):
题目 PLC控制的迷宫机器人   要求如下:
1:本系统硬件由四轮小车代替机器人的运行,电动控制车轮的运转,配合PLC程序进行预定的操作,外界信号采用非接触式的传感器获得。
2:机器人的运行规律以设定好的一个迷宫环境,从入口进入迷宫,能从出口顺利驰出即为成功。
3:应考虑电机的运转速度,由此分析机器人的制动惯性,从而得出传感器应选出用的参数值。
4:机器人的前轮做启动和制动。
5:机器人前传感器获得信号,需转弯时应先倒退后前进。
6:当通道宽度接近机器人宽度时,机器人可顺利直线运行,不会形成卡机现象。
7:设计思路,确定方案
8:验证方案
本人是初学者,希望大侠们帮帮小弟,我连头绪也没有呀

网友A:
有兴趣.
是毕业设计吧?
还是要付诸实际行动的?

机器人尺寸有何要求?或者是迷宫尺寸大概是什么级别的?
对价格有什么要求?
可否使用无线系统?还是PLC必须在机器人内部?
传感器你有要求吗?你是否有传感器的方案?
电机和制动等运动系统是否已经选好了?
是否需要智能学习?还是预先知道行走路径?
机器人行走时候是否可以人为干预?

是否能讲的再详细点,以供大家讨论.

网友B:
应该有上位机控制
要不怎么知道前进或者后退?
没有办法来监控机器人状态?

楼主:
1:首先迷宫尺寸没有要求 ,不过要保证比机器人尺寸大
2:对价格没有要求
3:可以用无线控制,要用上位机控制,PLC 肯定要在机器人里,要不怎么控制呢?
4:传感器用(距离)或(超声波)提示,既小车靠近墙面达到一定距离时不在靠近
5:本人打算在小车前面左右各装一个传感器,由于车有惯性,允许小车碰壁,再回退5~10厘米,然后在转弯
6:小车可以用电动机驱动,在进入口时指示灯显红色,出口指示灯显绿色

网友A: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做了.
只是如果完全要设计出来,包括程序,机械结构,图纸尺寸,布线,采购等等,需要大量的时间.我想如果没有作过的人,一两个月是不够的.
所以,能否提供一个大概的设计流程以供参考.
最好是你已经有个框架,大家可以帮你出出注意,修改修改.
不知阁下以为如何?

楼主:
咳  说来惭愧呀  我只知道一些基本指令  学校里连实验也没做过,更不用说自己做过了。只讲了几个列子
如:烟雾报警器,抢答器,和灯光调试器
不过我觉得有个问题     这个小车的速度怎么控制,还有当小车离墙面(假设)20厘米,传感器提示了。那我用什么去停止程序,用定时器还是记时器
我有个想法不知可行否,假设小车匀速,那我把离墙面20厘米到小车启动的距离量出来,然后除于速度,得出时间,也就是这个时间,我用定时器控制。依次类推,没一段距离装一个定时器。不知行不行的通

网友A:
1 速度用变频器控制,也可以使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不过要考虑价格因数和复杂程度
2 程序无法停止,但是可以停止电机
3 想法是可以,可能不太好做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C:
这个当然 要用步进电机拉,距离用脉冲数表示,给你个思路\;如果前面不通,返回后一个接点的另一个方向。如果迷宫很大,可能要很多切套

网友D:
走迷宫最重要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沿着一边走,我想机器人上三个传感器应该是够了。
逻辑这样写:1.左传感器和前传感器无信号,右传感器有信号,直走;2.左传感器无信号,前传感器和右传感器有信号,左转至前传感器无信号;3.三个传感器都有信号,后退至左侧无信号时,左转至前传感器无信号;4.右传感器无信号,右转至右传感器有信号。
有点问题无法想通,就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空地,3个传感器都没有信号的话,那它肯定是在原地打圈,呵呵,找不到门哦。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怎么处理这种问题。
以上为个人一点愚见,请各位斧正

网友A:
如果机器一直贴着墙壁走 ,那就不会走到空地上的。不过传感器最好多几个,或者是可以转动的。

网友E:
个人认为用PLC难于上青天,我还不知是不是那种人走进去都难走出的迷宫.

楼主:
1:传感器不是我考虑的范围   我可以去买距离传感器,价格不是问题
2:你们所说速度用变频器或步进器控制  这个问题就大了,价格应该很贵吧,那脉冲不是还要在示波器上演示吗
3:我觉得传感器一定要有3个
譬如 。机器人前传感器获得信号,(小车是靠边走的)那小车一定是向着靠边的对面转弯的,因为靠边对面是个转弯口,所以小车就90度转弯了,当然迷宫应该假设为矩形的
4:现在我的问题是编不了程序呀
不要我本人还是要谢谢那些提供消息得人  我回继续努力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用PLC难于上青天,我还不知是不是那种人走进去都难走出的迷宫.
肯定不简单,机器人还要把走过的不正确的路线记下来,保证下次不再走,要不有可能永远也走不出,这种视觉上的记忆只靠PLC完成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用PLC难于上青天,我还不知是不是那种人走进去都难走出的迷宫.
肯定不简单,机器人还要把走过的不正确的路线记下来,保证下次不再走,要不有可能永远也走不出,这种视觉上的记忆只靠PLC完成不了。
不然!
如PYCATHIU 斑竹所说,走迷宫走法是很简单的。
任何有出口的迷宫都可以用左手定理或者右手定理走出来。不用记忆所走的路线,只要一直往前走就行了。大概的描述就是:从入口贴着左手边的墙壁或者右手边的墙壁一直往前走,肯定能走出迷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传感器不是我考虑的范围   我可以去买距离传感器,价格不是问题
2:你们所说速度用变频器或步进器控制  这个问题就大了,价格应该很贵吧,那脉冲不是还要在示波器上演示吗
3:我觉得传感器一定要有3个
譬如 。机器人前传感器获得信号,(小车是靠边走的)那小车一定是向着靠边的对面转弯的,因为靠边对面是个转弯口,所以小车就90度转弯了,当然迷宫应该假设为矩形的
4:现在我的问题是编不了程序呀
不要我本人还是要谢谢那些提供消息得人  我回继续努力的
1 一般的距离传感器价格不会比步进电机便宜多少
2 其实要求不高的话,比如允许碰撞,可以用普通直流电机和制动器,离合器配合。
3  传感器3个或多于三个比较理想。
4 编程是不能帮忙的,不过可以帮你咨询一些你不懂的具体命令。这是原则。

网友E:
谁拿那么多钱给你玩?!!!!!!!!!!!给我一点点多买点水稻种子,好去种田,现在大米涨价了.
有本事就用DSP设计一个智能型的,管你什么迷宫,都能跑出来,这个课题比你的GP导师出的有意义多了.

网友G:
用PLC太昂贵,还是用单片机好!

楼主:
大概多少钱  上百??

网友H:
我看要用千作单位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然!
如PYCATHIU斑竹所说,走迷宫走法是很简单的。
任何有出口的迷宫都可以用左手定理或者右手定理走出来。不用记忆所走的路线,只要一直往前走就行了。大概的描述就是:从入口贴着左手边的墙壁或者右手边的墙壁一直往前走,肯定能走出迷宫的。

请教走迷宫如何使用"左手定理或者右手定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请教走迷宫如何使用"左手定理或者右手定理"?

大概的描述就是:从入口贴着左手边的墙壁或者右手边的墙壁一直往前走,肯定能走出迷宫的。
更详细的参考相关资料。

楼主:
请问一下  汽车后尾的倒车感应器是不是用传感器做的??

网友I:
問題是:帶不帶自我學習(智慧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問題是:帶不帶自我學習(智慧型功能)?
不管是否智慧型  只要能走出就ok了

网友I:
那就單邊偵測,沿一側跑!前端再加一傳感器,檢測到時,煞車+單向後退(反正轉到最後一定是360度^^).........在前進.
細節部份還是得您去處裡,大夥只是拿個思路出來參考,會還有其他問題待解決.文字敘述能解決事情,就沒師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