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2):
我是一个鸟蛋,请教个位大虾.我单位有两台机组,两台机组运行一年后,出现输入点,输出点正常,但是计时器超时没有输出。请问会是内部程序出错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很难讲.也许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大哥,是两台机组呀,系统各自独立,总不可能两个硬件都出毛病吧?

网友A:
是不是程序被动了手脚.比如有时间限制等?
最好还能讲的再清楚一点.

网友B:
我想可能是程序被动了手脚.
会不会PLC电池偏低
是否使用PLC自带电位器式可调定时器.最好把PLC型号告之

网友C:
会的。偶就碰到过。
只要是电子产品,就会有坏的可能。
永远无故障的产品是不存在的。

网友D:
计时器改一下设置值,看一下情况如何!

网友E:
谁有内部软元件坏的PLC,本人愿意用好的同型号跟他换!

楼主:
对不起,各位大哥:

程序问题出在,我不在的情况下,有人改了程序.他把延时继电器调大了,超过了机械运行时间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F:
哈哈!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