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4):
刚接触PLC 想请教一下:
  请问多台西门子LOGO的监控是如何实现的?
  是不是另有软件?

网友A:
就用LOGO上的显示屏

网友B:
其本身就可编程,当然也有专门的软件

网友C:
好像这个编程挺麻烦的,不如梯形图容易理解

网友D:
主多台LOGO!统一监控,还是一台一台的监控

楼主(2005-03-30):
是五台LOGO要用电脑统一监控,距离有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