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的调试

楼主(2005-01-24):
请问,大侠,
     做好的电气控制柜(带PLC的),需要对它做一些什么方面的调试?

网友A:
我想啊:
1,产品外表:任何一个产品都有一个 良好的外表。不允许有任何伤痕的。
2,元器件的安排是否合理,各元件间的间距是否符合安装要求。
3,查看元件的安装是否符合其本身的安装条件。
4,绝缘测试,看元器件和线路绝缘情况。
5,通电实验,看接线是否正确,有些还要把程序输进去,看程序的运行是否正确。

网友B:
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C:
我都越来越看不懂了。555555555555

网友A:
这是很久以前的一本书上,介绍的

网友D:
我都越来越看不懂了

楼主:
请问哪有关于这样的资料吗?

网友E:
一般如下:
1、对盘整体检查
2、加电试验
3、观察盘内各仪表、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
4、整体调试
5、其余按照《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验收

网友F:
电源的检查也很重要,要分级通电,先是不重要的在是重要的。

网友G:
续个单元试验!

楼主:
那一般在正式的到现场调试前,控制柜上的PLC是需要调试的(这样就可以在现场调试时节省很多时间)那应该调试些什么呢?请大家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H:
检查合同看你的PLC程序是否满足双方约定的工艺方案,有无遗漏和错误,对有疑问的进行协商确认,在现场按以下步骤:
1、高级的PLC一般带有模拟器,使用模拟器给出输入合适的条件看你的输出是否正常.
2、简单的PLC可以直接加输入信号看其输出
3、将现场控制的设备主回路电源断开,对控制系统模拟检查
4、主回路开关合闸通电检查,进行空载试车
5、重载试车

网友(2005-02-28):
我得改名了

网友I:
1,先看外表,仪器仪表安装是否合适
2,检查主回路,断路器等
3,检查控制回路
4,测试绝缘
5,通电测试控制回路
6,罐程序,给仪表输参数
7,现场调试时,校定整定电流
8,空试,不要带载或模拟试,最后组建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