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

楼主(2005-01-25):
各位高手好:
 我在学习PLC时碰到一个问题。当定义指针如  将VB1的地址赋给VD10时,
VD10中的内容为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0
请问 第5位的1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出现??
  谢谢!!!

网友A:
这是S7-200系统定义的,地址是32位数据,数据其中V存储器以16#08开头,还有I,Q...等是以别的开头的,你在手册上可以查到。比如16#08 00 00 64 即表示VB100的地址(100=16#64)

网友B(2005-04-16):
这样说的话,楼主例子程序中vb1的地址是不是应该为000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小妹不胜理解,还望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