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5):
cpm2a的plc 计数器只能到9999 想计数到10000以上怎么办。
还有数据到触摸屏上可以用dm把数据到屏上吗
我的屏是easyview508s

网友A:
1  再加一个计数器
2 可以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
mov指令可以把10000给dm吗

网友A:
10000是什么东东?

楼主:
10000是数字,谢谢

网友B:
用计数器和DM搭成长字加计数,用进位CY位

网友C:
完全可以啊!两个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