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求助

楼主(2005-01-25):
各位大侠:
    请问20吨的蒸汽锅炉一般每小时最大能烧出几吨的蒸汽?原来有个流量计可仪表上只显示的是9吨/小时,客户说他们每个小时就已经用掉了20吨的水。。。可这又如何呢?流量计是用上海星空的,是4-20MA输出的。。。。
   这样的情况大家说说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好惨,,没有知道吗?

网友A:
很有可能!

网友B:
蒸汽和水,是两个概念啊,20吨的蒸汽锅炉,应该每小时出20吨蒸汽,上下偏差也不大,至于你的计量是9吨,看来不是流量计有问题,就是你的锅炉有问题。

网友C:
给我详情
0756-8119748

网友D:
锅炉里的液位没变化的话,呵呵,流量计?
入口水的计量与出口蒸汽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锅炉里的液位没变化的话,呵呵,流量计?
入口水的计量与出口蒸汽计量!
入水口的水有20吨左右。。。出口蒸汽只是9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