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软件

楼主(2005-01-25):
想要OMRON CX-P软件的找我。

楼主:
C200H-TC001模块不能设置值
一、客户系统
1、 系统介绍:
系统主要是纺涤纶丝。首先将涤纶的原材料在高温下熔化后经螺杆挤压机挤压后经管道分为几路经过计量棒,来计量涤纶的粗细之后进入喷丝板喷出后到达纺丝器纺起。该系统中有两处使用到温度控制,第一处在计量棒处,控温要求精度较高所以采用富士温控器来实现;第二处是在喷丝板喷出的丝到达底部绕线器处由TC模块来控温。其中被控对象为从喷丝板出来的丝到达绕线器处的管道内空气的温度,采用金属环来控温,目标温度在300-500度(根本工艺要求改变),测温采用J型热电偶。
2、客户系统配置:
CPU:CS1G-CPU42H
输入:C200H-IA222×3块
输出:C200H-OC225×3块
TC单元:C200H-TC001
以太网单元:CS1W-ETN01
通讯板:CS1W-SCB41
上位机采用组态王监控和修改PLC的数据。
二、客户故障和解决
1、客户反应在给该模块设定参数时发现有时可以设定有时不能设定,客户感觉该模块性能不稳定,使用烦琐并且不能稳定工作。
分析:(1)检查客户硬件开关设定和模块的地址分配。客户将单元号设定为8,没有和其它地址冲突,输入开关设定为3对应J型热电偶,SW203开关设定分别对应PID控制、加热动作、摄氏度、第二路使能,在编程模式下继续。SW2设定为Normal方式下控制,通过程序控制。无误。
(2)调试中发现客户在给P参数设定为0200时可以正常输入,但是送入F2A0时发现该数据无法送入,监控2086.11为ON。这是一个写错误标志位。针对这个情况在手册中发现在送入P参数时,范围为0000-9999(BCD码)。客户送入0200时满足该范围所以能够正常送入,而F2A0不在该范围无法满足所以不能写入,所以写完成标志位不能复位导致下面程序不能继续,即不能写入新的数据。
解决:(1)客户的参数设定是通过上位机的组态王来输入,所以上位机设定参数时,将输入键盘设定为显示0-9,这样客户就不能送入非法数值。
(2)程序后面假如一个复位指令,即经一段时间这个写完成标志位不能复位的话,定时一段时间后将其复位,这样将不影响其它数值的送入。
2、AT功能在启动时,可以通过发送代码来启动。但是AT功能不支持读命令,那么如何知道该参数已经设定进去?
分析:AT功能确实没有读的命令代码,但系统将n+8和n+9的03位分别分配给第一个和第二个回路用于AT标志位。
解决:在组态软件中作一参考位分别对应2088.03和2089.03。当AT成功写入之后,相应参考位将显示为1,若没有写入,显示为0。
3、AT功能启动后,发现温度有时不会按照要求变化。有时正常变化。
分析:AT功能在启动不起作用时发现2082中的是××5×,其中对应温控的停止位全部为ON所以AT功能不能执行。
解决:客户通过上位软件启动AT功能启动的条件前串入该回路执行的标志位。问题解决。
4、由于EEPROM中数据写入的次数有限制,所以客户认为打算将一些经常修改的参数例如SV写入RAM中,而向P、I、D等参数由于不会经常修改,所以打算写入EEPROM中。那么如何处理?
分析:查阅资料后发现RAM中所有的命令代码统统只支持写命令而没有读命令,所以客户实际使用的话不知道RAM中的数据已经成功设定。
解决:调试后发现发送入EEPROM中的命令代码一样可以读取到RAM中的数据,所以即使数据发送入RAM也可以通过EEPROM中的命令代码来读取。

网友A:
我要cxp 5.0 cxsim 1.5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我还没有哦。实在抱歉!

网友B:
我也想要一份.JSREN_2000@YAHOO.COM.CN
tks

网友C:
我也想要cx-simulator,谢谢

网友D:
我有cx-simulator 1.3

若有需要请致信:genghuihu@126.coml

楼主:
大家好,我尝试了文件太大了,我又最新的OMRON CX-P4.0版本的,我天天在线大家可以加我的QQ,然后我传给你们。QQ:403879118

网友E:
我要一份
谢了,zkjxhy0115@sina.com

网友F(2005-03-07):
我想要一份
mldlts@163.com

网友F:
您好
我想要一份
cx-simulator
cx-serverplc
能否给在下一份呀
mldlts@163.com

楼主:
已经有部分朋友拥有了我给你PLC软件了。我现在手头上又有西门子的S7-200的4.0版本的编程软件。如果有需要的话,加我的QQ,我给你们传,工作日我都在线。40387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