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5):
在用电饭锅烧饭时,电饭锅锅盖为什么带电,是不是要接保护接地。

网友A:
应该是什么地方绝缘损坏

网友B:
楼主你不是高工吗?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点吧!

网友C:
应是绝缘不好,漏电了;

网友D:
看了楼主的资料是高工,这个问题应该问您阿?你说是不是阿?

网友E:
地线没接好

网友F:
楼上的,专家的定义:专家就是在某一点上比常人知道得多一点,他在这一点上是专家,到了另一点什么也不是。

所以楼主是高工,他不知道这个很正常嘛!!!

楼主:
我试了一下,将接地保护重新接地后在测量,就不带电了。我还要试一下它在没接地情况下的对地电压。

网友G:
发热盘老化了,换一个。大约10块钱。

网友H:
冬天从室外拿进物,或漏水刚用就漏电,过一阵就好了.也可能是火线接触了壳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