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6):
一大电磁铁,通稳恒电流,线圈温度正常(30度以下),但铁心温度很高(60度以上,有时有100以上).铁心材料为整块的铁镍合金.
请问铁心发热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什么情况下发热

楼主:
大概连续通电3小时后.稳恒电流为24A.强磁场,但是磁场稳定.
请问铁心发热的机理是什么?

楼主:
楼上的,灌水也要有点水准吧?

网友B:
你的恒稳电流是如何取得的?不会是蓄电池吧!
如果是取自交流电整流滤波后获得,就可能含有交流分量,此交流分量会在铁芯中产生感应电流,铁芯短路感应电流而发热。

楼主:
稳恒电流由电源柜提供.电源柜从日本购得.用示波器和电流表检测电流值稳定.
图片上传不了.不然传个示意图

网友C:
这个铁镍合金做成一块,会不会产生涡流电流啊?

楼主:
直流电磁铁不会有涡电流吧?

网友D:
会不会直流电磁铁的内部的分子运动造成的,你们看通恒流源,首先线圈是的温度正常,同时也产生磁场,吸合的中间还有磁阻,两端还有磁动势加上,根椐热量定理:Q=I2RT=磁动势2/磁阻*T,中间的热量反而增加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这样也有道理。只是你那个磁阻发热公式对吗?有这个公式吗?不好意思,这方面我不太懂 。

网友E:
你磁铁的电流是24A,直流电压是多少?发热的原因可能是:
1.电源有交流成分,除铁器的电源整流设计一般较简单,不可避免有交流成分,因而易产生涡流发热。
2.磁铁铁芯的材质较劣,易产生磁饱和。
3.散热条件不满足要求,产生的热量散不出去。

网友F:
直流线圈的铁芯应不会发热(直流电不纯净或频繁通断会发热),会不会周围传过来的?

网友F:
线圈与铁芯固定得好不好?如果它们之间有相对运动在强磁场中会严重发热,如振动场合

网友G(2005-04-18):
电源有交流成分,易产生涡流发热。

网友H:
是不是磁饱和?

网友I:
涡流发热

网友J:
你的电磁铁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如果电磁铁下面有铁磁材料不断通过,就是说由于铁磁材料不断去改变你的电磁铁中的磁通,就会在整块的铁心中感应出涡电流,当然会发热.如果是没有外界任何影响,通过的又是绝对稳衡的直流电,无谐波,那可怪了.

网友K(2007-08-24):
我的电磁铁也发热,线圈温度比铁心还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K:
我的电磁铁是用做振动电机的 220V整流后由MOS管输出 载波是22KHZ 基波60HZ

网友L:
把你们的铁心线径加大不就可以了,圈数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