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6):
我现在做现场维护机器有好几台均出现了马达转子上轴承定位的地方严重磨损,必须更换转子的情况,请教一下,那位高人能帮我分析一下具体原因,谢谢!

网友A:
轴承、端盖

网友B:
轴承高速运转性能不良。

网友C:
可能是轴承卡死了才会转内圈,要定期检查

网友D(2005-03-05):
轴承磨损?  因为有相对运动
相对运动?  因为轴承不转
轴承不转?  1、轴承缺油,   2、轴承装配不同芯,
                3、电机与拖动机械不同芯,4、定子  转子 不同心
轴承缺油?  ……
轴承装配不同芯?……
电机与拖动机械不同芯?……
定子  转子 不同心?  你说咋办……

网友E:
轴颈磨损应该换轴,而不是转子。原因你没说电机用了多少年与怎样维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