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接口问题

楼主(2005-01-26):
各位老兄:
      笔记本电脑USB/232转接口,在CX-P4.0下,用自动在线(COM5)可以联到PLC(CJ1M),但使用在线工作出现连接不上。另请问:在自动在线上如何将已编好的程序传上去。(因为在此情况下,要关闭当前程序再联到PLC,连上以后再打开文件就又断线)。
  多谢!!!

网友A:
请确认转接口是否OMRON制造?

楼主:
不是omron的,是四川德阳捷通电子的。

网友A:
那没法保证。可能是连线的问题。

楼主:
请问:
    在自动在线状态下,如何将已编好的程序传上去?
    多谢!!

网友B:
自动在线能连接上?呵呵,东西还可以,只是不稳定。
还是去买一个CS1W-CIF31吧,稳定,可靠,省心。并且这点钱对于项目来说并不是不能承受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兄:
       笔记本电脑USB/232转接口,在CX-P4.0下,用自动在线(COM5)可以联到PLC(CJ1M),但使用在线工作出现连接不上。另请问:在自动在线上如何将已编好的程序传上去。(因为在此情况下,要关闭当前程序再联到PLC,连上以后再打开文件就又断线)。
   多谢!!!
晕.你的描述是否矛盾?
用自动在线(COM5)可以联到PLC(CJ1M),但使用在线工作出现连接不上?????
设置问题,USB/232转接口没问提.

在自动在线上如何将已编好的程序传上去。(因为在此情况下,要关闭当前程序再联到PLC,连上以后再打开文件就又断线)。
自动在线是自动找PLC并上传程序,你要向PLC传程序必须按需进行网络设置.

网友D:
还是CS1W-CIF31稳定,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