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6):
我单位有一个泵站,内有两台电机,每台30KW,平时一台运行一台备用,运行时实测电流为56安培,按此计算每月电量不超过700度,可电业局的电度表显示电量为800~1000左右,我们怀疑表有问题,找到电业局人员来实测电流与我们测的值相同,可他们计算时却按76A计算的,这样计算的数值与表显示值相同,为什么如此计算?(我们的泵站有一台专用变压器,但表是从变压器的下口取的。表下口只接有我泵站的设备。)

网友A:
供电局的收费有它自己的计量和计算办法,不仅要看有功电表的读数,还要看变压器的运行情况,既实际运行的功率和变压器的总功率的比例,使用率的高低,还要收取变压器的损耗。因此,即使你每月使用的10000度,但如果你的变压器选取不合理,有可能每月叫15000度的电费。[我是初学者]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
呵呵~,要是变压器选取不合理,功率因数达不到电力局规定值时还要被罚款呢!!!!

网友C:
可以用增加同步电机的办法来提高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