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6):
(电机的驱动器是成套的)伺服电机是松下的msma系类,将200w的电机接在3kw的驱动器上,想试一下接线是否有误,使用JOG模式。首先将码盘和电机三相电接好,然后将控制回路接上,在主回路还没接通的情况下,小电机烧毁。
问题:1、是驱动器的功率大过应带的电机,所以烧毁?(但主回路没通电)
        2、是否3KW的驱动器有问题,所以烧毁?
其余还会有什么原因造成烧毁?
我是转述别人的事情,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清楚,请提出,我再说清楚。

网友A:
接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是呀,要不求助各位呢,想不通呀。
接线没问题,在200W得驱动器上,JOG模式试过了。

网友B:
偶不相信。肯定接线有问题。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的不匹配会报警,不能运行,但也不会烧
但楼主的电机主回路没通电接错线也不会烧啊,哪来的能量?

网友D(2005-03-09):
本来这个电机可能已坏,不然哪来的能量使电机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