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6):
同样输入220v,

同样的功率370w。

单相和三相电机比较,力矩要差多少?

网友A:
如果功率相同,输出的力矩也应该相差不大。

楼主:
我听说三相的力矩要大?

网友B:
力矩跟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当然是380电压的力矩大了

网友A:
最好看一下电机的效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听说三相的力矩要大?

我不是说220和380的区别

而是同样220v的单相和三相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矩跟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当然是380电压的力矩大了

例如:370W。

网友C(2005-04-18):
力矩跟电压的平方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