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器的后遗症!

楼主(2005-01-26):
前两天给邻居修洗衣机。邻居说:洗衣机漏电,我修好后,兆欧表测试后无限大。但装上后测电笔测试耐泡亮度大,对地测试电压1.6伏。我解释是感应电压,但用户怎么也不明白。请问大家如何再进一步的解释?

网友A:
就说1.6伏是正常电压.
地线没接好呀.

楼主:
是的,没接地线测量的。修完后给用户说了:让他们摆放好后把地线在接好后再用。

网友B:
兆欧表测试后无限大?测试方法对吗?是不是测试时电机没有接进去?一般处理好的洗衣机都会低于10M的。

网友C:
你的表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D(2005-03-09):
引用 网友B:
兆欧表测试后无限大?测试方法对吗?是不是测试时电机没有接进去?一般处理好的洗衣机都会低于10M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表有没有问题呀?

是啊,修好的电机有相间10M就不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兆欧表测试后无限大?测试方法对吗?是不是测试时电机没有接进去?一般处理好的洗衣机都会低于10M的。
是呀,测试方法不对吧?

网友G:
将零火线交换一下试试,哈哈

网友H(2005-04-18):
将零火线交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