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最好老师傅

楼主(2005-01-26):
我单位有这样一个电表,他的上面是这样标的

读数为118。1KW-h
名称为电子式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
3X3(6)A     脉冲 50HZ
3x220/380     800imp/kw-h

请问
3X3(6)A    这个代表什么
脉冲 50HZ     这个又代表什么
3x220/380      这个还代表什么
800imp/kw-h   再来这个代表什么

如果我们要计算出118。1kw-h等于几千瓦应该怎么算

另外我在QQ上建了一个QQ固定群
一个专为维修电工技术经验交流的地方,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从事这专业人员的加入
群号为8774228

网友A:
电子式电表的参数标住,是沿用机械式电表的方式,3*3(6)A,代表电表的额定通容量,即可以通过3A~6A电流,这应该是穿电流互感器的,3*220/380,代表的是电压是三相四线制的,800imp/kw-h,应该是计量的一个幅度单位,即一度点,电表可以循环800个。

楼主:
楼上朋友的回答但我想知道的是
如果我们要计算出118。1kw-h等于几千瓦应该怎么算

还有如果把 800imp/kw-h  改成5000mp/kw-h  又要怎么算

网友B:
"800imp/kw-h "表示:每转800转为1度电(kw/h)

网友A:
至于每一度电,需要转多少,与计量的多少没有关系,是电表自身的问题,

网友C:
转/KWH是电表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它直接关系到电表计量的精确度。800imp/km-h表示电表每计量一个数(一度或者是乘上互感器的倍数)电表铝盘旋转800圈。二楼的回答应该没错。

网友D(2005-04-19):
二楼的回答应该没错。

网友E:
3X3(6)A    三相供电每相额定电流6A
脉冲 50HZ     脉冲式,频率50HZ
3x220/380      三相供电每相220V,线电压380
800imp/kw-h   多少转为一度

供电电工

网友F:
朋友,首先我对你的态度不太赞成,这样的问题最好还不是要问老师傅,这是个新设备,老师傅不比我们强哪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个人猜测仅供参考,118可能是铝盘转118圈是一千瓦小时,800可能是电表上面那个发光二极管亮800次是一千瓦小时.3×3(6)A可能是额定3A最大允许值6A.你说的要算多少千瓦,好象没说明白.如果线路上加有CT的电度表要乘上CT的变比才是实际电量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朋友,首先我对你的态度不太赞成,这样的问题最好还不是要问老师傅,这是个新设备,老师傅不比我们强哪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个人猜测仅供参考,118可能是铝盘转118圈是一千瓦小时,800可能是电表上面那个发光二极管亮800次是一千瓦小时.3×3(6)A可能是额定3A最大允许值6A.你说的要算多少千瓦,好象没说明白.如果线路上加有CT的电度表要乘上CT的变比才是实际电量值.

老师傅不比我们强哪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有你牛什?
二楼已说的清楚了,800可能是电表上面那个发光二极管亮800次是一千瓦小时,记数器啊?
118可能是铝盘转118圈是一千瓦小时,已表明是读数了。

网友F:
tzz不要跟着起哄,我说新设备老师傅没比我们强哪去都是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的,不是自己随意瞧不起老师傅,我们搞的是技术,是最客观的现实,容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不是自己牛,我只是和顺子哥提出一个科学求知的态度.可能你是个老师傅吧,否则怎么会如此敏感?我说的是没强哪去,我说老师傅不行了吗?并且我说了只是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电子脉冲式仪表每千瓦时对应的脉冲数是固定的,我看到过的脉冲式仪表上面有个脉冲指式发光二极管,并且有的也有说明铝盘每转一圈多少个脉冲.过去的铝盘式仪表用的是800r/kwh.这里用的800imp\kwh,imp可能是脉冲的意思,所以我猜测是脉冲,至于118可能是顺子哥写的格式让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表上印刷的字样,如果是实际读出的表示数,那我认为就是表测得的电量,实际线路中的电能消耗要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计算电量与800imp/kwh好象是无关,它只代表这个仪表的精度. 另处计算出的是多少千瓦时,不是多少千瓦! 最后我希望每个人求知要端正态度,说话最好不要带刺!我们都是弟子,哪个师傅什么都会,有问题共同探讨,没有准确的资料谁敢肯定呢.我们的精神是"重在参预",大家说对吗?

网友H:
对电表我是门外汉。

网友I:
有这个心,但是不会说话!

网友J: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K:
我有长学问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