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6):
我用朋友的C200H LK201,C200H CPU01与电脑始终不能连接。
1.软件用CXP3.0,98系统,连线用万用表测量确定无误。
2.工具-选项-PLC已将PLC类型设为C200H,CPU设为CPU01.
3.PLC-自动在线后,显示对话框中的PC始终为:CS/CJ系列,数秒钟后显示无法连接至PLC。
4.通讯端口COM1 COM2都已反复试验。
5.C200H-LK201的设置如下:sw1-sw4设为0052,模块后面的DIP3打到ON的位置,CTS打到0V。
6.C200H-LK201正面有一贴纸是LK201-V1,侧面又是写着C200H-LK201.

请教各位我还要怎样做才能连上PLC?谢谢!!

网友A:
设置是没有问题;
LK201正面与侧面的型号应是一样的;
LK201上的“RUN”灯是否会亮?

网友B:
设置上没有错误,就可能是硬件上的问题了,首先你要确定你的LK201是不是好的!

楼主:
谢谢,run灯是亮的。
我在工具-选项-PLC中已将PLC类型设为C200H,CPU设为CPU01,.PLC-自动在线后为什么PLC的类型不是C200H?

楼主:
再次谢谢楼上两位的关注,我将PLC连接至另一台电脑,就可以连接了,看来是电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