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5-01-27):
一套MR-J2S70A伺服,通电带负载运行半个小时后电机发热报警,不带负载在点动运行模式下用手摸电机能感到电机明显的振动,但在点动的运行过程中电机振动的现象反而减轻了,请教一下,此种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驱动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过载啊!?
其实我是不懂的

网友B:
不通电时,转子正常吗?

楼主:
电机是好的,问题已经在伺服放大器上,但不知道是伺服哪儿的问题,请赐教!

楼主:
有知道的吗?郁闷~?

网友C:
还真不知道 !是不是 中频 电源 有 谐波

网友D:
把速度环增益调上去试试看吧

MR-J2S说明书后面不是有“故障对策”的吗,查查看!

网友E(2005-02-27):
我也有遇过类似的情况..

先调一下速度,位置,和速度积分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是机械的装配问题!

网友F(2005-09-03):
它的报警提示是什么???AL   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