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压线序

楼主(2005-01-27):
请教各位大吓,一般电线杆上的,低压线路的零线在电杆的什么位置呀,是靠电杆的左边还是右边

网友A:
若是在五线制下,最上面三根是相线,跟着是零线,最下面是地线,横拉线的最外端三根是相线,跟着是零线,最近电线干的是地线。

网友B:
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是四线制的,面对电源侧看左二为零线。好象没有特别规定,不过只能是左二或是右二,但绝对不允许在俩个边侧。

网友C:
粗细不一样嘛

网友D:
参考二楼的

网友E(2005-04-18):
面对电源侧看左二为零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面对电源侧看左二为零线

网友G:
三相四线制\单相两线制供电线路中,最底下的是零线,

供电局电工

网友H:
他问的是左右,没问上下,就是在一个高度上,为什么有好几个人说下面的呢,我在实际中觉得也是二楼说的那样,不是在最边上.至于粗细,我看低压四线制架空线几根线一样直径的居多.

网友I:
低压供电一般是三相四线制的零线的那一根比其它的火线会细一点。

网友J:
在三相四线制低压供电线路中,应该是面对电源(来电)方向,左边第二根线为零线。用比较线径粗细的方法,并不可靠,因为现在送往居民区的三相四线的四根线往往一样粗(原因在于,居民用电三相负荷很不平均)。
至于二楼说的三相五线制排列方法,我有点不懂:横拉线的最外端三根线是相线,跟着是零线,最近电线杆的是地线。   怎么给人看了觉得五根电线都在横担的一边,而不是分架在横担的两侧?

网友K:
我也听说过2楼的说法,但这样排序有什么理由呢?哪们能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