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1-27):
请问各位工控老大哥们:用2个变频器拖动间接同轴的两个电机,能否利用PLC控制变频器的时间差来达到2个电机共同出力来拖动设备,知道的大哥请多指教

网友A:
呵呵,清说说你的控制工艺与要求,比如,间接同轴什么意思?共同出力又是什么意思?再解释一下吧。

网友B:
刚性连接吧,就是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厂家的变频器,不过每个厂家都有征对这场合的解决办法,先进点的办法是做主从连接,给主以速度控制,通过主从连接,将主的力矩控制器的输出作为从机的力矩控制器的给定值。这样基本是较为好的控制方式。不通过主从控制,也可以的将主的一个模拟量输出设为变频器的输出力矩值,然后将这个模拟量信号作为从机的力矩给定值,这样会涉及到精度及响应速度的问题。

楼主:
电机同轴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所说的间接同轴就是用2个电机拖动同一个链轮,使2个电机共同拖动这条链轮,经过考虑我觉得就象那位大哥所说的那样应该可以实现,就是把一个变频器作为主变频器,把他的多功能输出口设为负荷输出,这个输出作为次级变频器的输入,从而是两个变频器共同分担负荷来达到共同驱动链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