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7):
两个手动的按纽,一个常开,一个常闭,还有一个接触器,用来控制一台电机的起动和停止,这是一个简单的控制电机运动的电路,但要怎样实现它的自动化呢,还望各位帮忙!

网友A:
您的自动化怎么理解?

网友B:
楼主所说的自动化怎么解释
电机运转就是自动化
个人认为电机运转的控制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C:
这样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取代手动的按钮来实现自动化

网友D:
晕,这个还用想的啊,随便拿个PLC什么的,或者单片坐坐就行了

网友B:
正所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再简单的不做==0,不是吗
还有楼主不要什么都问,一个简单的控制方案,不如自己去搞懂

人一定要靠自己!

网友E:
不知各位还有没有高见?

网友F:
问题太深奥,没看懂

网友G(2008-11-11):
来点有劲的好不好.................

网友H:
9楼,你的X1停止应该是常开,他用的是一个常开和一个常闭开关.

网友I:
呵呵,楼主的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难嘛,9楼的程序已经实现了。

网友J: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K:
9楼 好心人!!

网友L:
看不懂,想不通,怎么自动控制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就是将简单的“起、保、停”电气电路用PLC来实现,好像离楼主要求的“自动化”还是有点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