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7):
我刚学习PLC,遇到问题,请教高手帮忙。
   被单厂印花机印花单元控制系统,启动后刮刀在工作台上往返运动,两端有限位开关,刮刀遇到限位开关,向相反方向运动。并且预设置刮刀运动次数,从一端到另一端为一次,设有1,2,4次。当掉电后,如果刮刀在非端点位置,仍按原来的方向运动,就是具有记忆方向的功能。

网友A:
可以啊;使用停电保持辅助继电器、计数器;如三菱plc的M500-M1023,C100.....

楼主:
忘记说了, 用欧姆龙PLC
    2楼的朋友,你好,我也考虑到用掉电保持辅助继电器,但我是初学者,不知道用那条指令,请详细指教。对西门子和松下的指令熟悉些,现在又厂里要求用欧姆龙的,对欧姆龙的指令一点不熟,没有相应的资料,有软件慢慢试,太难了,现在只试到触点,计数器和定时器。
买了一本西门子的编程手册,简直是敲诈,100元,再买欧姆龙的,还得100元,我刚毕业,可怜囊中羞涩

网友B:
好好看看内存地址表,相信会有收获.

楼主:
多谢四楼的朋友,我仔细的看了内存地址,的确有些收获
哪位朋友有欧姆龙的编程手册?

网友C:
关于omron的计数指令我有,不知你如何联系

网友D:
omron的手册可以到www.wxomron.com中去下载。建议down CQM1A2A中文编程手册。
掉电保持地址有:HR,DM区

网友E:
用KEEP指令选HR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