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8):
请问如何用变址寄存器和循环语句实现比较大小的功能

网友A:
什么PLC ?还是用单片机?
数据结构或者类型是什么?

网友B:
omron 的用*dm
mitsubishi 的用 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mron 的用*dm
mitsubishi 的用 z

网友D(2005-04-14):
刚写的一段程序,  例:要将D100-D109的10 个数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存入D200-D209
LD P_On
XFER(070) #10 D100 D200
MOVL(498) D200 IR8
MOV(021) &10 D250
FOR(512) #A
LD P_On
MOVL(498) D209 IR7
FOR(512) D250
//  比较10个数
LD>(320) ,IR7 ,IR8
MOV(021) ,IR7 ,IR8
MOV(021) ,IR8 ,IR7
LD P_On
--L(593) IR7
NEXT(513)
LD P_On
--(592) D250
++L(591) IR8
NEXT(513)

网友D:
上述程序就是使用变址寄存器和循环语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