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8):
请教各位大侠,有些场合,需要电机频繁正反转,功率又不是很大,就相当于电机带动皮带左右摇摆的情况,摇摆的距离也就是1M之内,这种情况配什么样的电机比较合适,具体参数我暂时给不出来,只希望大侠们给个大概的思路,谢谢!

网友A:
此问题既没有使用条件也不介绍参数范围。谁能回答呢?最为一个特定的系统,必须有使用条件、工艺要求、技术参数范围等等综合信息,才能对你的执行器--电机做选型设计。这是原则。起码的条件都不知道,选什么?怎么选?还要问你呢。

正反向运行对于交直流电机都是允许的,这是电机的基本“技能”。而正反向转换的时间长短、频率高低,往往不取决于电机,而取决于控制水平、系统机械总惯量的大小。

网友B:
我觉得如果用变频器,电机随便选一个就差不多。保证功率,如果速度不快,选的极数多点。

网友A:
楼主呢?躲哪去了?真的就要个思路就完事了?为什么不回帖呢?

楼主:
呵呵,感谢两位尤其是 kdrjl 兄的帮助,我在等电机参数啊,唉,我们这里是机械老大,得等人家设计完了,才能把参数给我,我只能做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再次感谢斑竹,有了问题肯定会来请教的:)。

网友A:
to  zhangshixi:
哈哈,那我们可有共同语言了。我们这里也是“机械老大”。“得等人家的设计完成呢。”嘻嘻。
我等着你的系统描述呢,可不要食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