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8):
用变频器拖动电机选用热继电器不知选用多大?不知如何调节?因为我已经烧掉了两台变频器,请各路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负载电流在限流范围的2/3?

网友B:
用了变频器就不要用热继电器啦!你的变频器坏要找其他原因啊!

网友C:
同意3楼的意见,变频器用热继电器保护简直是笑话。
如果怕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不好,选个热继电器保护电机还凑合(如果变频器、电机一对一当然也是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