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8):
本人初学plc ,遇到一些问题,还需请教各位大虾: 复位与置位的区别 究竟是什么时候变成0什么时候变成1, 还有就是 正变换与负变换的波形图 以及 一些波形图我都费力。还请各位帮忙。 谢谢

网友A:
建议还是买本书好好看,不懂再看,还不懂,再看!

网友B:
学点基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点基础吧

网友D:
先从数字电路学起,再学继电器。。。。。

网友E:
从正逻辑来说,置位是置成1;复位是清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