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8):
一个泵站,两台电机,30KW,转一台,备用一台.预算电量每月700,但电业局电度表显示800~1000左右,测电流为56A,怀疑电表有误.找电业局人来,测电流与我们测的值相同,但他们却按65A计算,为什么?(我站有一台专用变压器.)

网友A:
无功损耗你没有计算在内。

网友B:
你 加电容补啊,提高功率因素啊

网友C:
电压正常波动-15% +10%,停开机时间,水头高低都影响实际的电机出力都有太大的误差,估算值只可供参考的,只能以实际测量为准!

网友D:
电业局电量在400KVA以下的:三相有功电度表、  无功电度表、变损费(这个费还分你用的是S7、S9的变压器算还结合你用电量的多少。)其中无功是奖有罚的,但罚的比奖的多好多!(功率因数不要低于0。85)

网友E(2005-02-28):
功率补偿的问题

网友F(2005-06-24):
我国有主要有三个无功功率奖罚标准,有0.9,有0.85,有0.8,具体每个地方可不一样,只要低于标准的就要罚款,高于标准有奖励,当然也有人无功补偿过头被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