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5-01-28):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指教。是这样我这里是小区宽带LAN的,前段时间只要别人家有人上网,我这台电脑也可以上网,不需要进行拨号连接。不知最近怎么无法连接,是不是需要什么软件支持呢。请那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先看看路由设置是怎么样的。然后开路由启用DHCP了没,然后就是看你的网线是不是有问题。最后检查你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