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5-01-29):
我一直是用欧姆龙的PLC,用PLC的程序来控制外部的计数器,可是无论怎么编程序,计数器都计数不准.例如,PLC的输出点1000带动电磁阀,电磁阀得电一次,计数器就计数一次,程序写为LD 1000
 OUT 1001
1001带动计数器.这样可能几个是准确的,可是上了几千个后就有偏差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把1001改成晶体管输出

网友B:
1.外接数器的计数频率是否过低?最好>1k hz
2.将输出口改为晶体管输出。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普通计数器频率跟不上

网友D:
用时间中断来触发外部计数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1001改成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