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起动器

楼主(2005-01-29):
KDRJI及各位专家:你们好!
使用软起动器时,还需要热继电器吗?当软起动器被旁路后,还能监测并输出故障信号吗?
为什么有的标准图集上,使用了软起动器时,仍然有热继电器呢?

网友A:
设计一个系统的保护,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靠性、合理性、经济性综合考虑。没有一成不变,否则那是教条主义。比如说,在一个大功率的控制系统中,电机、装置、元器件很贵重,就需要重点保护。保护的防线,也可以设置多级,这是出于安全所设计。对于一个小功率的系统,所有的元件都不贵,加一个保护的价格也许比要保护的元件还贵(有些夸张),那显然就不合理了。所以说,设计系统的保护,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也有些夸张了)。

强调:一个安全的保护体系,绝对是多极的保护为好,只设置一道防线,太脆弱了。比如说,即使装置有软件监控或者弱电监控环节,元件的保护(保险、热继电器、空开等)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所谓的设计多级保护的一种形式之一。

综上,使用了软起,还用热保护就不奇怪了。很正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