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29):
各位老师,小生是个生手,在学习GX-developer时遇到麻烦了,就是在写程序时一行的距离不够用,怎么办啊?
另外能不能在GX-developer中设置输入输出点数啊?谢谢!
我用的是7.08

网友A:
7.08是能够自动换行的呀,你写一行后再变换后看看指令表就知道了,三菱的程序是看指令表的

楼主:
谢谢, 我试试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