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30):
请各位前辈提出宝贵意见,我是没正规搞过控制的.当然初学都也可学一点点.FX1N,用GPPW7.0编写,元件注解像是只有小数几个以内没有.

楼主:
有没有人下啊,多小也发表点意见

楼主:
晕,没一个人回复.稍作介绍看有无人回复,高低速带刹车电机控制一轴定位,另一动作为剪切动作,其目的是通过用户输入一个程序(用户程序数量50个每个程序24行每行需输入4个数据),启动一次将2440X1220MM的板材(或更大的),切成所需要的如200X400,5块,.............等等各种板料,当然此不能算出最省切料方案,此程序内只设置3个用户功能号,类如数控里的,G90G0X??, G91G0X???,M30....一样.
当然现在的此类设备全换成伺服控制了,

网友A:
没能看懂,没有你这个系统的概念啊~没接触过木工设备。最好有个感性的认识才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