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31):
请教各位大侠,谁能告诉我三菱的FX2N系列PLC是否支持Model Bus总线协议?若不支持,该用什么转换器来进行转换通讯?还有就是它的输入输出点所和内部机器码是怎么对应的?谢谢答复!

网友A(2005-03-08):
不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它采用三菱专用的通讯协议.有二种比较好的通讯方法:一种是device read(write),但要知道各软元件的地址对应关系;另一种是形如以下格式的专用通讯协议:
ENQ 站号 PLC号 指令 延时 首地址 数量 写数值 校验和
指令有BR WR BW WW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