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1-31):
本贴是我在其它贴中的回帖,由于没人回答,有必要单独提出来:
我前不久做的一个项目,是个水泥厂工程,我们做监控系统:一台大约是55kW的选粉机用ABB变频器拖动,做工部件所处环境是个风管。当风机先启动时会在风力带动下将选粉机自由运行起来,当然是低于额定转速了,一段时间后启动选粉机(该选粉机以ABB变频器拖动调速),大约5秒后变频器故障停车,有几次引起主空开跳闸。但是,如果先不启动风机,让选粉机在静止态启动则不会出现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各位请解释。(变频器故障大约是DC过流之类,由于我们不负责该设备的调试加上时间紧张,我没有记清变频故障信息。)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说,电机在转动中启动,跳闸。而在静止启动正常。是吗?如果是,说明变频器应设置好捕捉再启动功能,就OK了.

楼主:
再启动?我要好好看看说明书了。

网友B:
我觉得好象应该和变频器的工作象限有关,在变频器后起的时候,这个电机实际工作在发电状态。用这个思路试试看。如果是西门子的440之类,要加制动电阻了,而且最好设置矢量控制。当然,如果额定的转速比较高,设置一个小一点的斜坡上升时间也可能行。

网友C:
当选粉机被风机带起来后,启动变频器此时电动机作发电状态,造成直流过压。

网友A:
看来楼上的各位都是“明白人”。楼主呢?不见发言了?

请问楼主:ABB的变频器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功能吗?也就是自动调节母线电压的功能。捕捉再启动的功能应该是有的。这个功能是通用的。

网友D:
变频器是一个交流电源,电动机在没有没有励磁时只是一个旋转的机械,但当变频器向他供电后就有了磁场,他就是一个电源了。两个交流电源如果频率/相位/幅值有较大差别就会出现过流、震荡等。
作为具有惯性储存的能量(旋转势能)旋转电动机,如果变频器不是进行像kdrjl所说的捕捉再启动(保持接近速度),而是从低频启动,惯性能量只能通过转差释放。
与工频直接启动静止中电动机有7-8倍过流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换成电动机在转而电源频率比较低。

网友E:
呵呵,从各位大虾所述中又学到了很多东东!